谁可以帮我编个简单的PLC程序。很简单的

楼主(2010-04-08):
用三菱FX1N FX2N都可以。 就编个让PLC 上电就发出脉冲  脉冲就是可以控制CW  CCW  这中的

、  谢谢

楼主:
难道没人肯帮忙吗?

  还是我说的有问题?

网友A(2011-01-25):
你可以买一台信号发生器,输出矩形波就可以了,频率可以从0调起。

网友B:
可以用PLSY指令,Y只能是Y1,Y 0。

网友B:
也可以用PLC内部特殊位存储器(如M8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