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 与step7集成问题

楼主(2010-04-09):
之前的项目是在step7 中有集成了wincc flex的项目,前天重新安装了一下wincc flex 2008 SP1后,在step 7中打开wincc flex的项目时,其报警啦,显示Utah-SOM-Error! File:Objcreator.cpp,Line:3714 Text:can ont create process:le;///HmiES.exe

同样的道理,如果我现在新建一个step7的项目再在其中添加一个HMI站点的话,其也显示其上的报警,查询了一些相关的资料,该报警指示的为

step7与wincc flex没有集成好,后来我把两个软件都重新xie了一下,重新进行了安装,依然有这个报警,不知道高手们有没有什么建议,我的step7的版本是V5.4SP4的,

有没有什么办法,或者更改注册表之类的什么信息呢,最好不要建议我重装系统,我现在在外地出差,,,,,,,谢啦各位;

网友A:
Text:The Utah-InProc Server for Step7 Integration is not available.Integration do not work

解释为:用于step7集成的服务器utah-inproc 不可用,集成器不工作。

建议重新安装一下软件

应该还是软件安装问题,应该是先安装STEP7,再安装wincc,其他暂时没有什么建议了。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了啊,从2007到2008后,2007集成的项目由2008打开就报错误

楼主:
shibaoyou后来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C:
可以修改下注册表

楼主:
飞翔你知道怎么修改注册表吗?在哪做呢?

网友D:
怎么修改注册表呢?请飞翔详细指导一下,我遇到和楼主一模一样的问题,急求!先谢谢了。怎么修改注册表呢?请飞翔详细指导一下,我遇到和楼主一模一样的问题,急求!先谢谢了。

楼主(2010-05-27):
是的,后来我也通过修改注册表就可以啦,

网友E(2011-07-08):
 怎么修改啊,万分火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