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系统维修技巧

楼主(2010-04-09):
由于现代数控系统的可*性越来越高,数控系统本身的故障越来越低,而大部分故障主要 由系统数的设置,伺服电机和驱动单元的本身质量,以及强电元件、机械防护等出现问题而引起的。
  设备调试和用户维修服务是数控设备故障的两个多发阶段。设备调试阶段是对数控机床控制系统的设计、PLC编制、系统参数的设置、调整和优化阶段。用户维修服务阶段,是对强电元件、伺服电机和驱动单元、机械防护的进一步考核,以下是数控机床调试和维修的几个例子 :
  例 1 一台数控车床采用FAGOR 80 2 5控制系统,X、Z轴使用半闭环控制,在用户中运行半年后发现Z轴每次回参考点,总有 2、3mm的误差,而且误差没有规律,调整控制系统参数后现象仍没消失,更换伺服电机后现象依然存在,后来仔细分析后估计是丝杠末端没有备紧,经过螺母备紧后现象消失。
  例 2 一台数控机床采用SIEMENS 81 0T系统,机床在中作中PLC程序突然消失,经过检查发现保存系统电池已经没电,更换电池,将PLC传到系统后,机床可以正常运行。由于SIEMENS 81 0T系统没有电池方面的报警信息,因此,SIEMENS 81 0T系统在用户中广泛存在 种故障。
  例 3 一台数控车床配FANUCO -TD系统,在调试中时常出现CRT闪烁、发亮,没有字符出现的现象,我们发现造成的原因主要有 :①CRT亮度与灰度旋钮在运输过程中出现震动。②系统在出厂时没有经过初始化调整。③系统的主板和存储板有质量问题。解决办法可按如下步骤进行 :首先,调整CRT的亮度和灰度旋钮,如果没有反应,请将系统进行初始化一次,同时按RST键和DEL键,进行系统启动,如果CRT仍没有正常显示,则需要更换系统的主板或存储板。
  例 4 一台加工中心TH6 2 40,采用FAGOT80 55控制系统,在调试中C轴精度有很大偏差,机械精度经过检查没有发现问题,经过FAGOR技术 员的调试发现直线轴与旋转轴的伺服参数的计算有很大区别,经过重新计算伺服参数后,C轴回参考点,运行精度一切正常。对于数控机床的调试和维修,重要的是吃透控制系统的PLC梯形图和系统参数的设置,出现问题后,应首先判断是强电问题还是系统问题,是系统参数问题还是PLC梯形图问题,要善于利用系统自身的报警信息和诊断画面,一般只要遵从以上原则,小心谨慎,一般的数控故障都可以及时排除。
6 CRT显示:NOT READY 从PLC查输入条件,查其余外围条件 A14(换刀到位检测)继电器线圈一端对地短接 排除短接 3T-F
7 CRT显示晃动 将MDI/CRT板与主机、连接器断开,查6845水平同步器信号,查+5V电源 +5V电源坏 修电源 6MB
8 CRT画面不能翻转 查主板,报警 参数变化 输入特殊9000-9031号进行调整 10TF
9 通电后CRT出现伺服01报警 查变压器接线、I/O电压;查伺服系统接线、热继电器的设定;查伺服单元短路杆的设定 伺服单元短路棒设定错误 将带变压器过热开关的伺服单元上的S20短路棒拔下来 3M-F
10 通电后,X、Z轴电机抖动,噪声极大 查机械齿轮,查速度控制单元指令脉冲输出,查伺服板 机床生产厂把X、Z轴动力线有一根互相接错 更换酉?nbsp; 3MA
FANUC数控系统维修技巧3
11 Y向坐标抖动 查:系统位置环,速度增益;可控硅电路;坐标平衡;测速机 位置检测装置 调整定、滑尺 6M
12 主轴严重噪声,最初间隙做响,后来剧烈震动,主轴转速骤升骤降 查:主轴伺服电机的连接插头;伺服电路某相,主轴电机本身;输出脉冲波;主轴伺服系统的波形整理电路 时钟集成块7555自然损坏 换新时钟集成块 6MB
13 机床振动,Y轴强振,401#报警 查电源相序、伺服板频率开关 机床移动后,生产厂家把电源与各伺服单元相序搞错 调整相关相序 6M
14 X向坐标抖动 查:系统位置环、速度环增益,可控硅电路,坐标平衡,测速机,伺服驱动电机,机械传动 轴承 更换轴承 7CM
15 X轴在运动中振动,快速尤为明显,加速、减速停止时更严重 查:电机及反馈装置的连线;更换伺服驱动装置(仍故障);测电机电流、电压(正常);测量测速机反馈电流、电压,发现电压波纹过大而且非正常波纹 测速机中转子换向片间被碳粉严重短路,造成反馈异常 清洗碳粉 .
FANUC数控系统维修技巧4
21 主轴不制动,执行制动功能时主轴振动 查制动电路,检主轴控制装置 元器件损坏 更换元器件 6MB
22 变频控制器不工作 查NC故障,PLC接口故障,变频控制器本身故障 PLC接口故障,导致失电 修PLC接口17#板 6TB
23 数控柜不能启动 合ZK总开关,其他各部均正常 ZK总开关中电流继电器有一相烧坏 修继电器 6M
24 未达参考点,发生超程,间断发生 查参数是否正确,检查超程限位开关 切削液渗进限位开关;操作者保养机床时动了限位开关 修限位开关,将行程限位的参数改为较大值,将机床开往参考点,压限位开关,再改回原设定参数 3MC 3MA
25 工作台Y向回参考点无快速或无减速过程;有时Y轴运动到行程范围中心部位却发出超程报警 查限位参数及外围电路部分 Y轴限位组合开关有问题,连线及触点等腐蚀生锈、断线 清理限位开关 3M
FANUC数控系统维修技巧5
36 刀库回零定位不准 观察刀库回零状态看行程开关 行程开关经减速后提前释放,未进入定位区造成向前或向后到最近一个波距零点使定位不准。定向挡块移动。 调整定位挡块(经纺) 7
37 CRT显示刀具编码只允许单数写入,刀库回零09报警 查PC器上各RAM的控制端;查刀具编码盘C1偶数写入情况;查B2,D3,D4;查RAMA49端,10端;查D5比较器10端与9端不一样,9端处于高电平 印刷电路板上有断点 清除断点(经纺) 7
38 手动,自动交换刀具时刀套无动作,且主轴定向,刀库回零后,相关指示灯不亮。 查电磁阀PDNT,无动作;继电器,PDNJ也无动作;查PC发出信号,RO724无反应 机床输出PC内信号没有满足刀套动作要求,机械手180°返回行程开关位置移动 调整感应行程开关位置使其发出信号(经纺) 7
39 刀库不回转,不回参考点,也不转位 首查行程开关 未压上行程开关 帮助压上开关(天液机) 7M
40 01报警 查电柜,LED亮查耦合电路 F1F2F3熔断 换熔断器(天液机) 7M
FANUC数控系统维修技巧6
26 系统无报警,Y轴原点复归完不成,执行到某一程序段尾时,程序停顿,下一程序段不执行 查各部位信号,查外围环境 系统过热 降温 6MB
27 Z轴不能回零 分析回零原理及方式 Z轴的低速运动性能下降 调整驱动系统 6M
28 程序运行时,刀台往前冲,至超程报警 查CNC系统,查编程 编程错误 有一个程序少了一个小数点 6T-C
29 快速定位时,Z轴上下抖动,无报警 查放大量过大,查加/减速时间过短 加/减速时间过短 调整伺服板放大器上的补偿电容,增大电容量,正常 6
30 机床乱走 查内部程序,乱 不详 重新送程序,正常 7
FANUC数控系统维修技巧7
31 Y轴超程,急停报警,机床锁住 查开关位置、参数,查参数保护开关处于未锁状态 因参数开关未锁,误信号触发 重新输入参数,锁住 7CM
32 刀库进出有撞击现象 1. 行程开关
2. 连线
3. 电磁阀
4. 动作不可* 工作环境不好,电磁阀维护周期 ,器件质量差 注意平时保养 3M
33 不论手动或自动状态,换刀时找不到第3、4号刀具 1. 连接
2. 刀位检测编码器
3. PC PC中E5B及E4B(SN75463)烧坏 更换75463驱动块 3T-F
34 刀库不拔刀 查LS12开关,查PC画面46.2参数 开关断线,信号没有反馈到PC 焊线 6M
35 刀号写不进去,读/写状态不一致。显示:地址 00,01,02,03,04,05,…17,18,19;刀号 01,01,03,03,05,05,…17,17,19,19;刀库回零产生报警,使用T指令时,单数09报警,双数10报警。 分析逻辑电路图,存储器随机换刀控制部分,检查RA,从片子的各控制端发现在写状态时,WE保持高电平,始终处于读状态。B6件早已被代替,检查B6件,前一级片子的输出信号为正常,故障可能B6件与前一级片子间。 PC器03板有虚焊点。 排除虚焊点。 资料来源:http://www.tonman.com

网友A(2010-08-02):
寻想创业的马达维修师傅合作。

QQ:35453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