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伺服定位不准

楼主(2010-04-09):
一条传输带,每次的传输距离由PLC给定。出现问题是定位不准,比如说要求走一米,它却走了1.5M,不是每次都这样,有时候5分钟出现一次,有时候1小时出现一次,有时候半天不出现。我已更换了编码器和编码器线,但没有效果。控制方式是:AB的PLC(1756-L61)通过AXIS模块(1756-M02AE)控制Lenze的伺服(EVF9324-EV-V004)再控制SEW的电机运行(编码器是SEW的ES1T)。能不能请高人帮忙分析下可能是哪的问题。 谢谢

网友A:
都用的好东东,做不出来就有点浪费材料了哈

网友B:
是不是有干扰的存在呀,或许是程序

楼主:
用了两年了,最近才出问题,另放了根编码器线也没用。周围没有大功率设备。PLC给出的距离也查过。

网友C:
同意W5880527的说法。

好东西啊。

楼主现在说的状况好像是没有规律的,这种一般首先想到的是干扰。

再要不就是传动出了问题。

你可以重点检查一下传动。

再纠正一下,楼主所用LENZE是变频,不是伺服。

这款93系列的变频肯定是没有位置环的。误差是肯定存在的。而且可能会累计。

但我比较奇怪的累计误差相对会是有规律的体现。所以,你还得把细节再查查。

网友D:
不像伺服本身的定位出现问题,你得从其他方面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