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与变频器连接问题

楼主(2010-04-09):
我现在想把300与变频器通过DP建立连接,控制空气管道的电机,目的让此空气的流量与煤气的流量形成一定的比例。请您指导一下这程序应该怎么写?谢谢

网友A:
我也正在学习这方面,顶一下。

网友B:
PID控制。

程序不会写,呵。

-------------------------------------------------
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网友C:
300与abb的ACS800采用dp通讯做过

网友D:
都是高手,菜菜先在这里顶下喽

网友E(2010-05-11):
同样等待中~~~~~

网友F:
用PID控制就行了,先让变频器与PLC通讯上,然后再在S7300里面编一下程就是了!S7-300的PID编程有标准的系统块的,调用一下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