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Err故障

楼主(2010-04-09):
求助:三菱A540-11KW上电显示ERR,按键无反应。请高手指点,但是偶尔又能工作,DU板确认没问题。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看看显示屏后面的水晶头

楼主:
水晶接头 面板都更换为一台正常变频器上的部件,还是显示ERR

网友B:
我这也有一台同样的问题,重新断电又可以工作,找不到原因,望帮忙。

网友B(2010-06-01):
等了这么长时间,怎么就没见人帮帮忙呢?

网友C:
主板坏了

网友D(2010-07-11):
mrs 的接线去掉应该就好了 如果还不好 就是板子坏了

网友E(2010-12-17):
主板有问题,可查下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