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开机E. rr报警

楼主(2010-04-09):
三菱变频器开机出现E. rr报警  请问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
说明书上没有报警信息说明吗?

销售变频器,电动阀,温控仪表及各种低压电器,免费设计改造设备,质优价廉,节能降耗,提高效率;烟台qq 1426953580

网友B:
主板问题 15052117309 可以电话咨询

网友C:
什么系列型号的机器?

我刚修一台老的A044,是电压检测的问题

楼主:
对:精良 关于

什么系列型号的机器?

我刚修一台老的A044,是电压检测的问题

内容的回复:

是A700的

网友D:
电压故障吧

网友E(2010-06-01):
  也是这么认为  ,可是更换了7800 ,没用,现在没办法了。

网友F:
E. rr报警的解决办法:1.请将RES信号置为OFF;2.确认控制回路电源和主回路电源采用同一电源.

网友G(2010-07-05):
三菱开机跳ERR是主板的问题,主芯片及储存器不良,另外5V电源也会出此故障。

网友H(2010-12-02):
只给显示屏供5V电也显示ERR.

网友I:
应该是面板接触不良的啦

网友J:
主芯片可能有问题,我也遇到过2002芯片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