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750W,220V电源怎样接线

楼主(2010-04-09):
目前我有一台三相交流电机功率为750W,可现实情况是只有220V电源.请哪位告诉我怎样接线

网友A:
看下电机接线盒内是否有6条引线端子? 有的话改成星形接法就可接380V 三相电,没有的话可用三相调压器调到220V再接入电机,也可用变频器。

-------------------------------------------------
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网友B:
用变频器  也可将绕组改接一下

销售变频器,电动阀,温控仪表及各种低压电器,免费设计改造设备,质优价廉,节能降耗,提高效率;qq 1426953580

网友C:
在A.B.C三个出线上,在A.B上接一个10微法的无极性电容,在BC或AC上接220V的交流电源即可,只是电机功率略有减少

网友D:
用小型变频器控制,或者用三相电源调压器就可以的。

网友E:
最简单的是用220的v变频器,电机△形接法。但要注意二者之间功率要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