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信号和变频器连接

楼主(2010-04-10):
用4-20ma信号控制变频器速度,信号源的+应该接变频器输入端的正还是负,望前辈指教。

网友A:
什么品牌变频器按照图纸接呀。

销售变频器,电动阀,温控仪表及各种低压电器,免费设计改造设备,质优价廉,节能降耗,提高效率;qq 1426953580

网友B:
+对+,错了也没事,你反正要调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