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有没有带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

楼主(2010-04-10):
以前说是A2系列会出带绝对值编码器的型号,但是到现在都查不到啊。

网友A:
至少目前的产品系列中还没有!

楼主:
那可惜了!本来A2还是很不错的,内置定位,还支持CANOPEN,还有低端的modbus这些都很爽…… 但是少了个绝对值编码器,在有些场合还是必须的,呵呵。

网友B:
那还不如额外再买了绝对值编码器省钱了。

网友C:
台达绝对值编码器的马达暂时还没有上市,但是已经有规划了,不久以后可能就能上市,请期待与关注

网友A:
单圈绝对还是多圈绝对?

网友D:
台达的绝对值编码器系统据说是和日系的类似,增加一块电池。

不同的是,三菱和安川是把电池装在驱动器上,而台达准备把电池装在电缆上。

只是听说,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不同的是,三菱和安川是把电池装在驱动器上,而台达准备把电池装在电缆上。”———换汤不换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