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430上电F0004与A0503闪烁参数无法修改直流显示为零怎么回事!

楼主(2010-04-10):
西门子M430上电F0004与A0503交替闪烁参数无法修改直流显示为零怎么回事!是否是程序块损坏?是主板上的还是电源板上的!

楼主:
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A(2010-05-20):
我也遇到了,打死找不到问题

网友B:
电源板问题可能性大点,可以测量各路电压是不是一样

网友C:
面板对不,430和440的面板不能通用,把面板拿下来看I/O板上的2个指示灯是否正常然后对症下药。

网友D:
你这台变频器是否更换个过电路板?若换过则需要做功率定义

网友E(2012-04-25):
楼主最终怎么解决的,分享下。

网友F(2012-06-05):
刷电源板24芯片程序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面板对不,430和440的面板不能通用,把面板拿下来看I/O板上的2个指示灯是否正常然后对症下药。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楼主最终怎么解决的,分享下。

网友I(2012-07-17):
我的420也是这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