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经常损坏

楼主(2010-04-10):
我们卖给客户一台设备,热电偶隔几天就有坏的,温控表离加热管比较远,开始用的8米长的,总坏,后来用电线连到端子上,端子离加热管距离近一写,改用2米的,还是总坏,是热电偶的质量问题吗?同样的热电偶放在我们其他设备上就挺好的,谁能帮帮我?热电偶是K型,温控表用的余姚科洋的XMTG-8031A

网友A:
从你的描述中无法判断。

(1)引线,热电偶冷端和仪表之间一般用补偿导线连接。冷端应远离热源。连接线一般不会引起热电偶损坏,不论长短。连接线过长一般只会引起测量误差。

(2)你的故障估计和你热电偶处的环境有关。

(3)有兴趣可用电话联系。可详细讨论。电话13608330262雷先生。

网友B:
热电偶分离度多高? 温度是多少? 有没有超温使用?

-------------------------------------------------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网友C:
我想和你使用的环境有关系,不知道你那工控环境不好判断,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网友D:
温度控制就线,表,热电偶几个  环节好好找找原因啊

网友E:
对热电偶有疑问,给你推荐一位热电偶专家,您会得到最迅速的技术支持!
泰士特科技热电偶专家:
黄树铭
Tel: 0755-26633766-815
Email:hsm@testeck.com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描述中无法判断。

(1)引线,热电偶冷端和仪表之间一般用补偿导线连接。冷端应远离热源。连接线一般不会引起热电偶损坏,不论长短。连接线过长一般只会引起测量误差。

(2)你的故障估计和你热电偶处的环境有关。

(3)有兴趣可用电话联系。可详细讨论。电话13608330262雷先生。

网友G:
热电偶损坏一般与热电偶处的环境有关,你的工况环境可能有关系

网友H(2010-05-27):
用的垃圾数显表,不要省成本,用点好的啊,垃圾的东西肯定不着啊!!!

网友I(2010-10-21):
你的温度范围有多大 ,是不是温度超过了热电偶的量程范围,或者是K型的工艺上达不到要求

网友J:
描述不清楚,如果是热电偶坏,则证明其使用环境比较恶劣,建议换装耐高温的热偶套管,如果现场震动剧烈,震坏热偶芯,建议换装铠装热偶.

网友K:
热电偶经常坏,或者不坏,一定要弄清楚撒原因

欢迎QQ咨询:825059114

}/60y/生产传感器,变送器;自动化仪表销售;数据采集;系统方案设计、改造;软件开发;

网友L:
一是温度过高,二是热电偶内芯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