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是否允许开路,开路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0-04-10):
变频器输出如果开路会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危害

网友A:
变频器输出开路?没什么危害,只不过是开路时,不能突然与电机相连接。

楼主:
那一拖多的话,中间接自动开关,可否 还有运行中要是突然断开的话,会有什么危害吗?

网友B:
一拖多要注意变频器的总容量。突然断开也没什么危险,只是有可能报错。

网友C:
1、一拖多时,原则上不要断开其中某一个开关,容易造成人身伤害。

2、如果时带一台电机,部分厂家的变频器会报错

网友D:
变频器输出如果开路的话(变频器在正常运行时),变频器肯定会报警,一般是过电流报警,因为负载瞬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对电动机也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在变频器行业中  也不允许这样操作,而且一般会建议用户最好不要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加任何开关装置。

网友E:
只要在运行中不断开,是可以加接触器的。

很多欧美过来的设备,为了提高设备的“本质安全”,在输出至电机间加有接触器,但有电路确保在给运行信号前,接触器已合闸,电机停止后,接触器延时断开。

网友F:
运行中不能断开,停止时可以

网友G:
没事的,我厂用一台5.5KW的变频器通过5个接触器带5个0.75KW的马达,用来拌料用的,用了2年多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