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31 1.5KW 变频器INF故障,如何处理?

楼主(2010-04-10):
一台使用不到1年的施耐德ATV31 1.5KW变频器(时间已经过保险期)

通电报InF故障,查询说明书

内部故障/直流10V电路出现短路故障

检查周围环境(电磁兼容性);检查直流10V电路;检查AI1.AI2和RJ45的连接情况;更换变频器

修过的朋友说说哪里问题?10V正常

网友A:
面板里面的软排线非常容易坏,我有配件

楼主:
哪一个软排线,如何检查?检测出来才能够买配件呀

网友B:
我修的多,,INF     1。 主板坏。。且是CPU    ,2。 驱动板93C66数据丢失,或坏了,  3。维修的时候把排线弄断了,这种可能很小   13056660695最有力的技术支持

网友C:
    我修的31 所碰见的故障是 主控板上的驱动运算CPU坏了  里面有数据一般不好修复

楼主:
1.5KW的主板需要多少钱?

网友B:
我有这个机器的配件, 13056660695

网友D(2010-05-10):
二手新施耐德ATV31 1.5KW变频器,1500元

董13793239073

网友E(2010-06-18):
施耐德ATV31   INF故障,据我多年经验是,柔性排线腐蚀所致,请更换面板。如果需要,我可以大量提供原装面板!价格为每个100元。

联系人:唐小姐

电话:13306207408/13915528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