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坏了 高手进来指点一二 急

楼主(2010-04-10):
我们单位坏了台变频器,设备是一台主变频器和一台辅变频器一起启动工作,辅变频器的电源取自主变频器直流母排,直流母排的电压505V,辅变频器的电机是7.5KW。现在故障是启动两台电机时,在主电机还没有启动完毕。服变频器就开始报警,故障显示是E010,查看说明是逆变模块保护。辅机电流基本平衡,电源电压377V,电机线路以及电机都用摇表测过,正常。换了台新变频器还是一样。变频器是艾默生的。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单启动一台没问题? 会是同时启动母线电压低吗?

-------------------------------------------------
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长期求购 西门子 三菱 欧姆龙 KEYENCE 台达 LS 永宏 等PLC 变频器 触摸屏等QQ304867181注明工控

楼主:
启动单台电机没问题。

网友B:
辅助变频器已经启动以后它的工作状态就是恒定的,当直流母线上的电压降低后,为了不影响输出功率就会造成流过模块上的电流增加,当电流超过一定值后就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