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B 2.2KW380V报警故障求助

楼主(2010-04-10):
该变频器开机后显示HPF2       是不是电流钳制电路有问题,电流钳制电路是由哪些元件组成的?我把U4拆下来测了一下,没问题。

请老师傅们赐教一二!谢谢了!

网友A:
电流检测可能性很大,如自己搞定 不了我可帮你13013926810

楼主:
要换电流互感器吗?拆了不用能不能判断出来?

网友A:
拆了不用,不运行可以判断出来。但带负载运行不行!

网友B:
测一下电流互感器的输出电压对不对?如有一个不对,那就是这个坏了,修一下就可以了,我都修了N个了。

楼主:
我把三个都拆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