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不能写程序

楼主(2010-04-10):
我下的step7 V5。4运行后不能写程序 ,详见图片

网友A:
在视图中选择梯形图编程就行了

网友B:
选View--LAD

或者快捷键Ctrl+1

网友C:
重下个吧,我这有能用的

网友D:
view—》LAD,你现在的视图是stl(默认的)

网友E:
插入功能块,试试,就可以了

网友F:
双击OB1,然后从库内选择一块拉进程序内。

网友G:
同意2楼的说法,换一下就行。我也碰到过呵呵

网友H:
哈哈。OB1也是默认STL滴。。。。。

网友I:
换一下就行。我也碰到过呵呵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换一下就行。我也碰到过呵呵

网友K:
晕???是你软件的为题?还是你个人的问题????

网友L:
你换种编程方式,例如LAD,双击OB1打开,再添加个新段。

网友J(2010-05-22):
引用 网友A:

在视图中选择梯形图(LAD)编程就行了,刚装上的软件会默认(STL)编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