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天一FA471粗纱机,机器停止后龙筋升降电机还有输出。

楼主(2010-04-10):
青岛天一FA471粗纱机用无锡瑞佳信HB38/8-1024BZ-05LG编码器,机器停止后龙筋升降电机还有输出。请问是编码器不好吗?怎样解决..还是有干扰啊谢谢

网友A(2011-05-23):
不是编码起的问题,是设置参数的问题

网友B(2011-10-11):
是变频的吗??

网友C(2012-11-28):
大哥,你到底是想问什么?看不懂啊!

网友D(2017-02-24):
你好,我厂FA471粗纱也出现龙筋不升降问题,就是刚开始纺纱时第一层龙筋到最上边后不会换向!用调试可以控制龙筋升降,并且按落纱也正常!只有纺纱的时候不会换向,请问具体是编码器还是变频器故障?

网友E(2017-09-24):
有干扰,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