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模块通讯不上,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4-10):
小弟现自己组态一套昆腾PLC,但是当我用笔记本与以配好的设备连的时候总是连接不上。具体情况如下:CPS11420;67160单个CPU;NOE77101,软件Unity Pro XL4.0,完全配置好后用网线与以太网模块口连接,本地连接仍显示断开,什么反映没有,和不连一样。PING也不通。如何设置也不行。不知道是不是NOE模块坏了还是另有原因,请高手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CPU 的地址改了吗???

网友B:
对:jeffylee0061 关于CPU 的地址改了吗??? 内容的回复:没有编程电缆,下不进程序去,也连不上NOE怎么改啊?

网友C:
先用以太网模块上表明的MAC进行连接,同时需要安装XIP驱动程序

网友D:
看上去像网线不对,换种网线标准试一试

网友E(2010-05-11):
你的笔记本和NOE直接连需要交叉线才可以,除非你的笔记本网口支持自动交叉,如果本地连接都没有连通,那就先检查物理线路。

网友A:
改地址的网线和平时用的网线不一样。。。。。要注意。。。。。。

网友F:
首先,你的本地连接如果显示的是断开的,那么你的网线肯定有问题;

其次,你一个67160配置完下载后,要看CPU上显示的是什么状态,如果是RUN PRIMARY,那么你连接的地址就是你配置的NOE模块的地址。如果是RUN OFFLINE,那么你连接的地址就是NOE模块的地址+1;

最后,NOE模块没有那么容易坏,你上电后2-5分钟,如果FAULT灯消失,那么就表示模块是正常的。

网友B:
对:Scottypippen 关于

首先,你的本地连接如果显示的是断开的,那么你的网线肯定有问题;

其次,你一个67160配置完下载后,要看CPU上显示的是什么状态,如果是RUN PRIMARY,那么你连接的地址就是你配置的NOE模块的地址。如果是RUN OFFLINE,那么你连接的地址就是NOE模块的地址+1;

最后,NOE模块没有那么容易坏,你上电后2-5分钟,如果FAULT灯消失,那么就表示模块是正常的。

内容的回复:

你说的很详细谢谢,但是我的网线和别的在用的NOE都可以通讯的上啊,而且我还换过其它线,所以我觉得不是网线问题;其次我没有编程电缆,也就是我现在没办法连上CPU,所以更下不进配置去啊,我就是想吧NOE通上然后再下配置的。确实让我很郁闷,我真的还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呢。。您还有其它高见吗?

网友B:
对:jeffylee0061 关于

改地址的网线和平时用的网线不一样。。。。。要注意。。。。。。

内容的回复:

请教了,您说的网线是那种?是直接和CPU连的还是和NOE模块连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关于你的笔记本和NOE直接连需要交叉线才可以,除非你的笔记本网口支持自动交叉,如果本地连接都没有连通,那就先检查物理线路。

我当然做的是交叉线了,一般普通用的不都是交叉线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关于先用以太网模块上表明的MAC进行连接,同时需要安装XIP驱动程序

您好,我把线插上后本地连接还显示断开呢。我把MAC地址设置了连也连不上的。。试过了。。XIP驱动程序是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G(2010-07-16):
重启电脑,模块断电,多试几次总能通上的。

网友H:
IP地址设置了吗??????????

网友I:
 你的NOE模块是新的吧;参看丁喜的说明,首先要将NOE模块的MAC地址改写成IP地址,方可以直接用NOE与笔记本连接通讯;方法一,通过编程电缆更改并下载;二,将MAC地址换算成IP地址并利用XIP驱动进行连接。注意1,如果网络线是对线可以通过交换机与笔记本通讯,如果直接连接需要交叉线,对线与交叉线的区别自己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