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密码是多少

楼主(2010-04-10):
西门子S7-200PLC密码是多少

网友A:
请问你家的银行存折密码是多少啊?西门子S7-200PLC密码也是一样的道理,都是不固定的,你要有解锁软件

网友B:
如果有密码我可以帮你找回密码!电话:18766916787

网友C:
没有固定的密码 清除就可以  但是程序也被清除了

网友D:
clearplc 呵,连里面的程序一起没有了。

-------------------------------------------------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网友E:
密码就是CLEARPLC

网友F:
这个你要问设置密码的人,

网友G(2010-06-11):
密码就是CLEARPLC    清除密码

同时程序也清除了

网友H:
密码就是CLEARPLC 清除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