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位模块发脉冲给交流伺服的问题

楼主(2010-04-11):
大家知道,编码器反馈的是四倍频后的脉冲

那么当我定位模块选择电机体系(以脉冲作为单位)时,电子齿轮比不设(让他为1)的时候,指令脉冲到底是给定编码器四倍频前的还是四倍频后的?

举个例子:

编码器额定分辨率为1000每转,那四倍频后就为4000脉冲每转. 电子齿轮比为1时,如果我想让电机转一圈,

到底应该发1000脉冲,还是4000脉冲?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给四倍后的!

楼主:
是不是编码器铭牌上所标柱的额定分辨率都是四倍频前的?在具体给定脉冲指令的时候都要自己去乘个4?

楼主:
请指教,那如1楼所说,我编码器分辨率为1000,我想让电机转1圈,应该定位模块那里选择输出脉冲数为4000?

网友B:
是的正确然诺没错YES

楼主:
那如果第一个脉冲输进电机之后,电机转过相应的角度之后,编码器反馈的是4倍的,如果这时候第二个脉冲还是没输进来,那偏差计数器里就是-3?电机自己倒转回去?

网友C:
呵呵,电机定位时能看见反转的哈。不太了解里面的计算方法,不能整除又咋整。楼主只需去关注电子齿轮比的用法就可以了

网友B:
那如果第一个脉冲输进电机之后,电机转过相应的角度之后,编码器反馈的是4倍的,如果这时候第二个脉冲还是没输进来,那偏差计数器里就是-3?电机自己倒转回去?

所谓相应的角度,就是编码器反馈为1的角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第一个脉冲输进电机之后,电机转过相应的角度之后,编码器反馈的是4倍的,如果这时候第二个脉冲还是没输进来,那偏差计数器里就是-3?电机自己倒转回去?

看来楼主是真的不了解增量式编码器正交脉冲的检测原理! 增量式编码器会给出正交的两路方波信号A和B,A和B的一个信号周期为360度,A和B各自有180度的相位区间为高电平,另外的180度相位区间为低电平,A 和B之间互差90度相位,亦即所谓的正交,A和B这两路正交脉冲各有2个跳变沿,共有4个跳变沿,则相邻跳变沿之间的相位差是90度,也就是说每一个跳变沿都可以反应一个90相位区间的变化,这样就把原本360度的信号周期细化为90度了,在逻辑上和物理上实现了4倍细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4倍频。

因此一个1000线的增量式编码器,在每周有1000线的物理刻线,通过4倍频,可以在相邻2条物理刻线所分割的物理间隔内,实现4倍精细的检测能力,即每周4000份的角度解析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