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陆590驱动器励磁电压不稳

楼主(2010-04-11):
大家好:我公司矿井提升机调速采用欧陆590C /720A调速器。出现只要稍停机或停电,再开车就出现励磁不稳(励磁电压表摆动范围很大),且直流快开跳闸。若连续运行就不会出现此故障。590C 励磁采用电流控制方式。这与环境潮湿有关系吗?又怎样解释?请大家给分析一下。先谢谢!

网友A:
欧陆590技术交流,QQ联系1079138974

网友B(2010-05-24):
做做自诊定,可咨询15262337521

网友B:
欢迎大家加入欧陆590技术研讨QQ群:64535404

楼主(2010-08-03):
今天又出现,提升机速度忽快忽慢,请问从哪方面入手检查。说明,偶尔出现速度忽快忽慢。检查了测速发电机无异常。

网友C:
速度不稳定可以试试先检查反馈单元,然后在检查换向器、碳刷是否完好。

楼主:
检查反馈单元、换向器、碳刷都完好。还有那些可能。

楼主:
怎样设置速度环,具体点更好。

网友D:
先解决励磁问题,励磁电流稳定不?

你环境很潮湿吗?

-------------------------------------------------

二手PLC usb-590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温州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二手 工程余货 PLC (如 西门子200 300/400 三菱FX Q 基恩士KV 等各种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6RA70 SSD590C直流调速器等工控电气....好坏都收

传真0577-86881518--8004

网友E:
你好我公司也是做工业自动化设备维修的,PLC、变频器、触摸屏、数控系统、伺服,电路板等维修。需要的话联系我QQ1162147905 15801639657

楼主:
盲竖井环境是潮湿,电机上散热风机一直工作,测绝缘电阻:励磁绕组对地8M、励磁对电枢8M\、电枢对地1M。

楼主(2010-09-10):
环境潮湿。

网友F(2011-08-09):
做自整定,兴许会好我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