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过载的问题

楼主(2010-04-11):
大家好,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期望大家帮我分析下:我用一台22kw的变频器拖动一台18.5kw的潜水泵用作恒压供水;我变频启动时,频率上到10hz左右时变频器就跳过载。电流为60A,可是我用工频启动水泵时,电流才38A,刚开始以为变频器有问题,可是换了一个变频器后,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现在就怀疑水泵问题,可是找不出一个说服人得理由。

网友A:
水泵没问题,变频器也没问题,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B:
是高频感应漏电流?漏电流通过水流入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是高频感应漏电流?漏电流通过水流入大地?

可否说的具体些?不太懂!!我刚入行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水泵没问题,变频器也没问题,参数设置有问题

参数设置应该没问题,我把变频柜换到另一个18.5kw的潜水泵上就能正常运行

网友C:
也许是共振吧!你可以避开这个频率段试一下。

网友B:
本人没到现场,以上仅仅是假设。

因为变频器能产生谐波,也就是说在电机的外壳上能感应出较高的电流,而你的电机恰好在水中,所有的漏电流也就流入水中。

至于你说的,控制另一台水泵没问题,可能是另一台水泵的绝缘较好。

网友D:
绝缘问题

网友D:
电机漏电,摇一下电阻

网友E:
对 用摇表摇一下 看三相电阻平均不

网友E:
都可笑都,这和变频器的谐波没有一点关系  就是泵的事  或用摇表摇  或用万用表导通档量

楼主:
如果是电机漏电的话,为什么工频时却能正常运行呢?

网友F(2010-06-13):
水泵侧的传感器不会有问题吧,我们厂出现过类似事件最后是电机接线接反了,造成仪表信号不能传过来,总是跳变频器

网友G:
      如果水泵绝缘没有问题的话,应检查水泵的轴承是否有问题,如果轴承不灵活时,因变频器启动电压和电流是慢慢上升的,频率10HZ时因轴承不灵活水泵可能在堵转状态,所以电流大。而用工频时因网电容量大,能瞬间使水泵达到额定转速,所以电流小。

网友H:
变频器输出端加装交流电抗器

楼主(2010-07-13):
引用 网友H:
变频器输出端加装交流电抗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水泵绝缘没有问题的话,应检查水泵的轴承是否有问题,如果轴承不灵活时,因变频器启动电压和电流是慢慢上升的,频率10HZ时因轴承不灵活水泵可能在堵转状态,所以电流大。而用工频时因网电容量大,能瞬间使水泵达到额定转速,所以电流小。

网友I: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nekot=cTk1NTE2MzY41276917729433&user_number_id=235107103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水泵绝缘没有问题的话,应检查水泵的轴承是否有问题,如果轴承不灵活时,因变频器启动电压和电流是慢慢上升的,频率10HZ时因轴承不灵活水泵可能在堵转状态,所以电流大。而用工频时因网电容量大,能瞬间使水泵达到额定转速,所以电流小。

网友K:
因为变频器能产生谐波,也就是说在电机的外壳上能感应出较高的电流,而你的电机恰好在水中,所有的漏电流也就流入水中。   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