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在WINCC上写入字符串能被S7-300/400的程序读取。。。

楼主(2010-04-11):
在S7-300/400的程序中写入字符串变量能被WINCC读取,为什么反过来就不行了呢???

网友A:
不知道啊

网友B:
WINCC中新建字符串变量,在S7-300/400的程序定义字符串类型数据块,即可

网友C:
可以的,只不过是码制的问题。是什么码?  GBK? UNICODE?

UNICODE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