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跳OC1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4-11):
英威腾变频器跳OC1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应该是过流。

网友B:
过流跳闸,建议检察负载和加速时间

网友C:
加速运行过电流。

1.加速太快

2.电网电压偏低

3.变频器功率偏小

4.也可能插件没插好

网友D:
加大加速时间 检查网络电压 检查负载特性是否变频功率选小了

网友E:
电机过载调一下加速时间

网友F:
过电流,前面几位说的方法都是正确的,楼主可以自己试着修改一下这些参数

网友G:
加速过流

网友H:
变频器上电报“OC1”还是运行报“OC1”请你回答清楚?才能准确判断故障部位!

网友I(2010-05-13):
打个电话到英威腾,应该会给你个答复。但绝对是过流了

网友J:
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最后发现时干扰引起的,接地就解决了

网友J:
还有英威腾方面的问题可以QQ593063443

网友K:
英威腾故障报警维修技术交流电话13830812651

网友L(2012-07-03):
上电跳OC1

差不多运行到了HZ的时候就跳OC1不知道模块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L:
上电跳OC1

差不多运行到了3HZ的时候就跳OC1不知道模块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L:
运行跳OC1

差不多运行到了3HZ的时候就跳OC1不知道模块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L:
运行跳OC1

差不多运行到了3HZ的时候就跳OC1不知道模块会不会有问题、还是驱动跟里出问题

网友L:
运行跳OC1

差不多运行到了3HZ的时候就跳OC1不知道模块会不会有问题、没带负载就不会跳,还是驱动跟里出问题

网友L:
运行跳OC1

差不多运行到了3HZ的时候就跳OC1不知道模块会不会有问题、没带负载就不会跳,还是驱动

出问题

网友M:
  OC1 应该是过流。这个报警可能是运行过载时出现,运行过流,负载较大,减少负载或是换大变频及电机;还有就是启动或是停车时间太短引志起停的过流,加长启停时间

网友N(2012-08-29):
提供二手及全新CHECHFCHV系列主控板及相关配件,专业维修英威腾变频器,应您所需。深圳纬东自动化,QQ1642637913875537433

网友O(2012-10-18):
什么系列的变频器?看里面有没有用A7840,最好将A7840全换了

网友P:
加速运行时过流,原因1、加速太快2、电网电压偏低3、变频器功率偏小。处理方法1、增大加速时间2、检查输入电源3、选大一档的变频器

网友Q(2014-09-09):
加速时间太短。电网电压过低。变频器有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