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PLC的步进指令控制两台伺服怎么编程

楼主(2010-04-11):
我用三菱FX 1N的PLC控制两台伺服,打算用步进指令,比如用S20这个状态器同时去驱动两条PLSY K200 K3000 Y0和PLSY K200 K1500 Y1这两条指令,我想等这两条指令都发完了找一个信号来控制转到下一步S21,用M8029作为PLSY输出结束的信号行吗,我担心的是PLSY K200 K1500 Y1这条指令由于脉冲数少提前执行完了,M8029动作,就进入下一步,导致PLSY K200 K3000 Y0这个指令没有执行完还差1500个脉冲没输出呢就进入下一步了,所以感觉用M8029作为进入下一步的信号不太好,这时用什么作为进入下一步的信号好呢?

网友A:
M8029用作步进条件肯定不行了,你可以用脉冲数量完成的标志用作步进条件,也就是判断脉冲有没有发完,如果发完了就进入下一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