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跳OC1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4-11):
我的 负载是37KW电机水泵负载。英威腾变频器运行就跳OC1是什么意思。电机烧了

网友A:
过流故障,驱动电路故障或者是模块损坏。这种变频器我修的比较多!13013926810(短信联系)

网友B:
驱动电路坏了 有不懂的地方 技术免费联系15052117309

网友C:
好:

常年供应整套变频器线路板(cpu板,驱动板,门极板,键盘,配线,说明书,接线图,技术服务跟踪指导),自己研发制作的(不是拆机件),11-220千瓦都可以,收费合理,服务周到,欢迎咨询13793239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