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关刹车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0-04-11):
现有情况:

电机为5.5KM,通电运行后,接通刹车电机整流模块的308V电源后,供380V电源的空开跳闸。

现测量得:

电源正常,从空开到整流模块的的线路正常,刹车线圈阻值为500左右(具体值忘了,可能是520),刹车线圈绝缘值正常

判断:

刹车电机整流模块坏掉

注:刹车刹车电机整流模块为6线的,两根电源线(380V),两根常开点接线,两根刹车线圈接线。

请问下,判断是否正确

网友A:
几a的空开呀.别是开关小了

网友B(2010-07-30):
有可能跟楼上那仁兄说的情况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