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空压机变频改造无法启动

楼主(2010-04-12):
目前,正在进行空压机变频改造,将变频器串接电源与原星三角回路之间,设计思路:待原控制系统启动完毕后(主回路不供电,星三角接触器动作完毕),变频器开始输出,空压机开始变频启动运行。

现在遇到一问题:每次变频启动时,原控制系统报“主机过载”,星三角接触器断开,无法完成变频启动。

自己分析可能原因:原控制器电流采样信号位于电机侧,受变频干扰,导致获得错误的测量型号,进而误动作。(变频器90kw,电机75KW)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如何解决。(事先声明考虑现场实际情况移动电流互感器至变频器上方不可行)

网友A:
变频状态时把原主机过载信号屏蔽掉,从变频器引出过载信号可否?

网友B:
变频状态时把原主机过载信号屏蔽掉,从变频器引出过载信号可否?
要不更换电流互感器。

网友C:
受干扰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该信号只是保护主电机,可考虑楼上的说法。

网友D(2011-07-16):
我也遇到上述情况,如果去掉,那在转成工频时就行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