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ACS550运行一段时间后变慢?

楼主(2010-04-12):
ABB变频器ACS550运行出现以下问题

1,我使用ABB -ACS550-7.5KW拖动一台3KW电机,原来是用4KW(ACS400)的坏了,运行一段时间后不知什么原因电机运行速度变慢?

我是用变频器拖动电机正常时高速运行,感应慢速开关后,低速运行,直到感应终点。在应用中发现电机偶尔出现不减速现象,直接撞向终点,每天可能发生一两次,慢速开关更换的,终点开关也更换了新的。以前老变频器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2、我采用外控方式,为什么最大限速参数2008对它不起作用?

我把2008限速参数调到40HZ后,变频器还能运行到45HZ;然后我又向下调2008到35,变频器仍能运行到45HZ,好像最大限速不起作用。

网友A:
电机运行速度变慢?那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变化了吗?

应该是你的慢速开关的问题,不应该是变频器的问题,你好好检查检查慢速开关的接点,是不是接触不好

2.。2008是输出频率上限,设置后应该不会出现你说的现象,你确定用的是REM,端子控制方式,还有你看你的12组参数,有没有设定恒速。

我的QQ  280248356

楼主:
我用的是REM,用PLC输出0-10V电压,正常运行时9V,感应慢速开关后2V电压,慢速开关没问题,输出频率也还和原来一样,一直跑到45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