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台达plc+伺服电机控制圆形工作台

楼主(2010-04-12):
现有一个直径50cm的圆形工作台,上有12个工位,每个工位30度,重约7kg。要求每个工位精确定位,加工12个工位的零件用时约15秒,每个工位从启动到定位后用时约1秒,请教各位用伺服电机可以实现吗?大概方案怎样的?听很多网上的朋友说实现不了,我也没有信心去做了。谢谢不惜赐教!

网友A:
你是用在电子行业的吧?一般是用带刹车的伺服了,

楼主:
不带刹车的行不行?靠伺服电机本身不也是可以制动吗

网友A:
带刹车动作肯定更稳定了,因为伺服有一个位置修正的过程的

网友B:
不带刹车的行不行?靠伺服电机本身不也是可以制动吗
如果在转动方向上没有其它的力干扰,也可以。

网友A:
伺服选得够大的话可以的,但最好选好一点的伺服,我以前看到欧洲的类似的东西是用的松下的伺服

网友C:
对于这种要求,我们一般都推荐客户使用这样的转台。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如果感兴趣 010 8950 2338杨先生

网友D:
這樣的機構,買分度器是最好的了,進口的有CKD,國產也有很多

网友E(2010-06-15):
对:阿拉丁 关于
对于这种要求,我们一般都推荐客户使用这样的转台。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如果感兴趣 010 8950 2338杨先生
内容的回复:

电机最高转速可以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