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TE问题请教

楼主(2010-04-12):
台达DTC有模拟量上限输出限制地址1037H,现在用DTE需要限功率,可是没有看到相应地址,请同行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型号是DTE10T,温控说明书简单不详细,台达人在哪里????

网友A:
台达DTE的模拟输出上限控制不是1090H到1097H之间吗!分别对应8个通道!

楼主:
1感谢你的答复,1090H只能微调,我需要控制模拟量输出的上限值,台达论坛最近好象很冷哦

楼主:
台达现在货源紧张,服务也跟不上,后悔选台达

网友A:
是的!台达的产品现在来时缺货啊!

网友B(2010-06-30):
DTE10T

1980H-1988H (第一路到第八路输出上限)

1988H-198FH(第一路到第八路输出下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