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广数DA98A交流伺服驱动制动IGBT驱动标记PAA1的元器件

楼主(2010-04-12):
广数DA98A交流伺服驱动中,制动IGBT驱动标记为PAA1的元器件,经检查电路不像是npn pnp三极管对管,应该是一个集成电路,但不知原始型号,在何处可购得,请大侠们能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可能是ti 的MOSFET驱动,PAA1不是型号是标记

网友B(2011-04-23):
广数里面用的IGBT是什么型号啊,怎么没有型号啊,谢谢

网友C(2012-05-25):
我也遇到,笔记本上也有, 5个脚,知道请说以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ti 的MOSFET驱动,PAA1不是型号是标记

网友(2013-08-16):
PAA1 原型号是:TPS2816DBVR  SOT23-5贴片,我有更换过,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