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F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问题

楼主(2010-04-12):
一台37KW的台达VFD-F变频器把06-15设为09恢复出厂设置,当设置到01-02时发现电压最高只能去到255V,变频器是台达VFD-F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样办法解决?

网友A:
     把它改成460V就行了。

网友B:
当设置到01-02时发现电压最高只能去到255V0,说明你用的变频器

是230V系列的.

网友C:
查查机种代码是否成了220V级的

网友D:
查查机种代码是否成了220V级的 不是的话可以调输出电压

网友E(2010-05-26):
P076=09或者=10就可以了  看看说明书  选择是09还是10

楼主(2010-07-05):
引用 网友D:

查查机种代码是否成了220V级的 不是的话可以调输出电压

j机种代码改不了啊

网友F:
先跟說明书对比一下,是不是机种代码错了,如果是,那么就去找台达的客服帮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