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7-300怎样用SP定时器实现循环计时

楼主(2010-04-12):
我现在要使用SP定时器实现10秒的循环定时,请问各位高手们要怎样实现?还有在启动信号一直有效,复位信号无效的情况下,定时结束之后的波形图是怎样的?

网友A:
用定时器常闭实现自复位。

楼主:
对:房栋梁 关于用定时器常闭实现自复位。 内容的回复:不太明白,能解释清楚点吗?或者能给我实例吗?

网友B:
好像是这样,我也是初步设计编程……请指教

楼主:
对:gusencumt 关于
好像是这样,我也是初步设计编程……请指教
内容的回复:谢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这样,我也是初步设计编程……请指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这样,我也是初步设计编程……请指教
点击察看原图

 好像不能实现~!

  我仿真试了

网友A:
把前面的Q0.0改为T0试试看

楼主:
对:爱上电工 关于引用gusencumt 的回复内容:
好像是这样,我也是初步设计编程……请指教
点击察看原图

 好像不能实现~!

  我仿真试了

内容的回复:你能不能找房栋梁说的那样把Q0.0该成T0仿真试试看能不能实现,我没有仿真软件。

网友E:
把他改成s-pext的定时器,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F(2010-07-13):
你应该把S前面的Q0.0给删了,就没问题了。建议你细看看定时器的有关帮肋,你选用的定时器,要想完成一个周期的定时,S端必须长为1.你设计的程序,S端只是瞬间为1即变为0了

网友G(2016-07-27):
可以啊!每3秒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