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网络结构问题,求助。

楼主(2010-04-12):
      最近MODBUS网络连接方式的问题很困扰~~

一、      MODBUS总线结构,RS485串行方式,首尾加载120欧姆终端电阻。

二、      MODBUS并行结构,从MODBUS通讯口RS485直接并列N块MODBUS仪表。

请问MODBUS硬件协议是否有规定?串行并行是否都可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并行,我如何加载终端电阻?

             期待高手出现,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PLC&变频技术&工控群:8749567

网友B:
串行与并行? 哪有这两种说法

两根线都挂在上面,算并算串?

楼主:
小弟今天翻开协议研究了半天,发现所谓的串行总线,其实都算是并灯泡的效果。

现有一工程,过去的人从一个接口从端子上引出四路接仪表,最近运行不太正常。请问大大,这种发散的接法怎么加终端电阻。

网友C:
1:RS485的合理的布线方式是“手拉手”的方式,与楼主的第一种方法相同。

2:实在不方便手拉手布线的现场里面,可能采用分叉布线的方式,但是如果负载比较多的话,可能造成通讯的故障,因为分叉布线,整个线路的信号反射太多了,不合理。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485信号分配器解决问题。

3:至于120欧姆的终端电阻,可以加,也可以不加。加还是不加,取决于RS485驱动器的带负载的能力。有时候加上终端电阻,通讯反而不行了。

网友D:
串行或并行应该不是在于它的接线上吧?这个还是由协议决定的吧

网友C:
拓扑结构和协议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E(2010-07-22):
深圳市讯记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专业的现场总线光纤产品供货商,完全自主研发、生产自控行业主流的现场总线光纤通讯产品,填补国内空白,可替代进口总线光纤产品有:
ControlNet,Genius,ModbusPlus,S908 RIO,Profibus,DeviceNet,Can,CS31,DH+,DH485等.
成功应用于各领域自控系统,更多详情请点击进入>>.期望日后工作中有机会合作!

专业现场总线光纤产品供应商
-----------------------------------
1)总线数据光端机、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光电转换器
2)视频光端机、光纤收发器、广域网接入设备
3)美国Weed Instrument工业光纤产品

洪浩
************************************************
公司:深圳市讯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创业路中兴工业城2栋412室
电话:0755-26055466-602分机
传真:0755-22630031
邮编:518000
手机:135 9024 8496
QQ:305749509
公司网址:Http://www.comark.cn

网友F:
应该都是总线型的拓扑结构,首尾增加终端电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