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我用台达ES的和TD2000变频器通讯,为什么老连不上 (高手进)

楼主(2010-04-12):
先发程序:LD    M1002

                    MOV  H381  D1120

                    SET  M1120

                   MOV  K200    D1129

                   SET  Y0

                 MOV  H3031        D100

                MOV H3031         D101

                MOV  H3030       D102

               MOV  H3030           D103

              MOV   H3030            D104

              MOV  H3030              D105

             MOV  H3033              D106

              MOV  H3632             D107

              LD          Y0

             MOV   H7E     D1124

            MOV  H0D      D1125

            LDP    X0

           OR    M1

          SET          M1122

         LD  X0

        RS       D100        K8         D120     K8

       LD       M1123

        RST  M1123

        LD   M1129

        PLS  M1

     RST      M1129

   END

PLC和TD2000通过RS485通讯,用的ASIIC码通讯格式,PLC和TD2000的通讯格式设置的完全一样,不知道怎么了就是通讯不上  ,本来想发梯形图,可是不是VIP只能用指令了,请高手指点下    先谢谢

网友A:
采用ASIIC码通讯格式,没见过“MOV H3031 D100” 这样的用法,也许是我少见多怪,通常情况是将30、31分两次发送,即:

MOV H30 D100 ,
MOV H31 D101。

网友B:
mov h381 d1120

381对应的什么协议?

楼主:
对:3CWQZ 关于mov h381 d1120

381对应的什么协议?
内容的回复:

一位起始位 一位停止位 无校验   9600  8

网友B:
哦,受教了,不知这样的协议比H86有什么好处,

网友C(2010-10-25):
何必用RS指令呢!你不觉得麻烦! 如果是标准的MODBUS,就用台达变频器通讯指令也就可以了啊!只不过有的变频器只支持RTU格式,有的只支持ASCLL格式, 还有有的只支持多比写入,H10不支持单笔写入H06

网友C:
对:3CWQZ 关于mov h381 d1120

381对应的什么协议?
内容的回复:

不是H381  而是H81吧!可以用PLC辅助工具,通信格式设置

网友D:
通讯格式错了,往后的程序怎么编也没用啦

网友D:
用MODRW ,MODWR,MODRD指令简单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