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拖多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10-04-13):
变频器一拖多有哪些注意事项?参数设置和硬件购置方面有什么特殊设置和要求?

网友A:
PLC&变频技术&工控群:8749567

网友B:
真正做到变频器一拖多是很困难的,工厂里常用的所谓一拖多主要有两种:一是一台变频器带多台电机软启动,主要是从低频力矩和减少电网冲击的角度考虑,简单的说就是一台变频器带动电机软启动,频率正常后,软启动下一台,依次下去;第二种是变频器控制多台电机运行,单只对一台进行变频控制,其余均为工频控制,打个比方说,动力车间的空压机组,变频器带动3台空压机,压力使用量较低时,仅开一台机器变频运行,使用量增大后,变频器输出已达到最大,通过变频器的继电器输出给定信号工频开启第二台空压机,这时空压调节为工频+变频,如果使用量继续增大,变频器第二组继电器输出信号,机组构成工频×2+变频!!!!

网友C:
一拖多的方式在我单位已经运行12年了,矢量控制变频器拖动50台电机,且要求严格的速度控制曲线以满足现场生产定位需要。如果要做,建议:1、电机一般要保证型号相同;2、参数设置需要仔细研究各厂家产品说明,类似ABB大公司均能提供该类型产品

网友D:
辊道电机经常是一台变频器带十几台电机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