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接触器的线圈、主触点、辅助触点三者所加的电压可以不一样吗

楼主(2010-04-13):
请问接触器的线圈、主触点、辅助触点三者所加的电压可以不一样吗? 还有继电器的线圈、触点的电压可以不一样吗?

网友A:
当然可以,接触器的线圈的电压一定要与标示电压一样,其余两点只要不是高压就行了,

网友B:
可以的,只要线圈电压接对就行了

网友C:
当然可以了,具体接什么电压要看你的选型了

网友D:
没,没什么。我只是想看看为什么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罢了。

看完了。

网友E:
你自己试试就知道了,注意安全。

网友F:
根据你选型来配电,220的24的都有,也要分清交流和直流

网友G:
1.西门子PLC S200,300,400编程软件,罗克韦尔AB软件等编程软件培训
2.AB编程器,软件低价出售
3.电气工程师证培训,国家认证,绝无虚假,可网上查询,通过率100%,价钱合理。
东莞培训机构
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13480208156

网友H:
可以的,500以下jn

网友I:
可以,线圈电压安装接触器名牌上的电压,触点及主触点低于额定电压

网友J:
当然可以了。主、辅触点低于额定电压,线圈电压与铭牌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