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恒压供水请教

楼主(2010-04-13):
我准备用ABB ACS510变频器和两线制压力变送器和压力控制器实现恒压供水,该如何设置参数和接线,请教

网友A:
你是一拖几啊 要是有两三个泵了的话 就用SPFC宏吧 图纸在手册上有 具体的根据自己的控制再做修改 如果电机大于30KW的话 就别用循环软起了 有问题的

反馈解5 6端子 中间串接一个开关电源 再接一个压力变送器 接回 5 6 端子的就是压力信号了 注意 直流是有正负的 注意方向 11 12 短接 如果压力设定不是内部的话 可以将AI1设进去 加个电位器就了 就可以压力给定了 注意IO板上面 红颜色的那个跳线设置 选择你要的电压或者电流信号 数字输入端就不说了 对应你的图纸 从变频器内定义端子就好了 还有就是81组参数 好好看看 应该是8120内部锁定吧 别弄错了 还有就是 泵和副泵的数量 在简单调调40组PID的参数 差不多就OK了吧 端子的定义 不是固定的 最重要的是要对应你图纸上的设计 方法有很多种 其实不难 试一下吧 可能说的还有遗漏 楼下的再说说吧

楼主:
我准备用ABB ACS510变频器和两线制压力变送器和压力控制器及西门子PLC S7-200实现恒压供水,具体流程为:

1、PLC 作逻辑控制,当变频泵达到工频后,仍无法恒压时启动备用泵,只一个;

2、用压力控制作PID算法和变频器给定,

3、两线制压力变送器接入压力控制器实现压力反馈;

4、变频器驱动变频泵实现恒压供水,

我在测试过程中,变频器选标准宏模式,1、AI1接收压力控制器给定0-20mA,2、端子排顶部拨码开关拨到on,111、12短接,10、13短接,

在调试过程中压力波动大从0.10MPa-0.40MPa波动,压力设定当时为:0.32MPa,

原来用PLC作PID算法波动范围在0.27-0.40MPa来回波动,设定值为0.3MPa,

是否参数和接线有问题,请教

网友B:
首先,你没搞清楚,ACS510他自己就有PID功能,在应用宏力选择SPFC控制宏,可以完成你的要求,AI2作为压力反馈值,鉴于你用的是两线的所以需要压力表有电可以从变频器上取,或者从你的PLC上获得. AI1作为给定值,这就不用拨那个顶部红色的开关了

具体的主回路接线图在说明书126页

具体参数设置可以咨询我们这边,北京欧能科技西安办事处 029 68552611

网友B:
利用这种设置你的压力波动不会那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