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西门子440变频器故障f0002求救

楼主(2010-04-13):
我有5.5kw的西门子440变频器,故障f0002不能复位,r0026查为1028伏,A786J两片和TL084两片都换过,周围电阻测量没问题,CPU板换过故障依旧,此机没A788J模块,请高手指点,本人估计电源板有问题,是否有知道检测电阻是在哪的,那位高人有电压检测电路?或电源板输出电压参数,请QQ:644241242。谢谢!

楼主:
继续寻求、探索,为论坛贡献

网友A:
接插件接触是否良好?
我遇到几次都是47K电阻埙坏
西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网友B:
自动化专业群号:49740272
诚招各种英才,讨论专业知识。,答疑解惑。。。
变频器,PLC,单片机,EDA技术,网络技术,电力拖动,电力电子,过程控制,运动控制。。。。
不管是做技术的还是做销售的,是学生还是工人
期待您的加入。。。。。。。。。。。。。。。

楼主:
对:SIEMENS西数自动化 关于
接插件接触是否良好?
我遇到几次都是47K电阻埙坏
西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内容的回复:
驱动板上473贴片电阻全部查完未发现问题,谢谢回复!

网友C:
你重点查一下电源板上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