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检测下降沿或上升执行一次的程序如何实现?

楼主(2010-04-13):
各位,我想实现输入从1变0时,执行一次加1,下次再从1变0时再加1,输入从0变1时不执行,这样的程序用51单片机c语言怎么实现,我以前做plc的,单片机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编写,谢谢各位能指点一下。是不是每个输入都要在加个变量,输入等于1时赋1,等于0时把他也赋0,在程序执行条件时加进去,如果输入多的话,感觉太麻烦了啊

int a;

int n;

sbit key1=p1^1;

main()

{ n=0;

a=0

while(1)

  { if (key1==1&&a==0)

    { n=n+1;

      a=1;}

   if(key1==0)

   { a=0}

   }

}

我的程序这样写对吗,大家是这样处理这样情况吗

网友A:
用两个中断,其中一个反相后输入,都设置为下降沿作用。

楼主:
不是只有两个口可以做输入输出中断吗,我想多要点输入可以吗

网友B:
那就扫描端口或用8259A做中断扩展。

网友A:
可以再使用T0、T1做中断,将内部数预置为0FFFFH、打开相应中断即可。

网友C:
楼主说的多几个输入是同时进行的,还是每间隔一段时间输入一次啊?如果是每间隔一段时间输入一次的话,不就是输入一个脉冲嘛,用外部中断0或外部中断1都可以接收到脉冲的负跳变(即输入从1变0时)而触发中断程序。只要在中断程序里设置变量自加就可以了。

网友D:
用8259A做中断输入扩展,初始化设置为下降沿有效,然后根据中断类型码向51单片机写入中断服务程序即自增1程序,即可,此时中断产生一次就自增1

网友E(2011-07-04):
如果不使用内部中断呢??怎么实现??这个问题在PLC里可是个很容易实现的哦!!期待高手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