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输入电抗直流电抗和输出滤波的功用是什么?

楼主(2010-04-13):
变频器输出、输入电抗直流电抗和输出滤波的功用是什么?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给点。

网友A:
电抗器主要是改善功率因素,另外还能抑制输入电路中的浪涌电流,并能削弱电源电压不平衡的影响。滤波器是允许特定频率的信号通过,阻止干扰信号沿电源线传输并进行阻抗变换,使干扰信号不能通过地线而被反射回干扰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