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控制,看大家谁的程序最精炼,精妙

楼主(2010-04-13):
控制要求:

X0为外接自锁按钮,当按下自锁按钮后,Y0,Y1,Y2外接的灯循环点亮,每过一秒点亮一盏灯,点亮一盏灯的同时熄灭另一盏灯。

大家把设计的程序贴上来看看,看谁设计简练精妙。

楼主:
先摆自己的烂程序。。。让大家来批评指正一下。。。呵呵

网友A:
x0闭合,y0接通一秒,随后t1接通一秒,随后y2接通一秒,进入循环》》我也是刚学几天 ,呵呵呵 忘君指正,谢谢

网友B:
ld m8012

incp k1m0

ld m0 ani m1 out y0

ld m1 ani m0 out y1

ldi m0 ani m1 out y2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 m8012

incp k1m0

ld m0 ani m1 out y0

ld m1 ani m0 out y1

ldi m0 ani m1 out y2

1、没有用到按钮,不符

2、M8012是0.1s脉冲。。。

3、没有循环,初始状态不知道。。。

4、扩展了一种思路

楼主:
对:jian514675490 关于

x0闭合,y0接通一秒,随后t1接通一秒,随后y2接通一秒,进入循环》》我也是刚学几天 ,呵呵呵 忘君指正,谢谢

内容的回复:

贴上程序,交流交流。。。

网友C:
呵呵,不要谁跟谁比,因为这种属于经典梯形图(定时器循环连),只有一种。

楼主:
对:[明月夜] 关于

呵呵,不要谁跟谁比,因为这种属于经典梯形图(定时器循环连),只有一种。

内容的回复:

经典并不代表固定。

从一个小问题,可以考验出大家的思维能力。。。

网友D:
大家相互交流,可以提高自己的编程水平,当你将做一份事业来做,每搞定一个项目,你会有一种成就感。支持。

                                                 http://shop60859321.taobao.com    曾母暗沙自动化

网友E:
我看不懂。。。。。。。。。我还在学

网友B:
按钮的话我想可以接在PLC的电源上吧。不知道行不行。

不好意思。对30不太熟悉。1秒脉冲是……?……?真的想不起来。大家帮帮我。

循环状态是指K1M0的数值由xx00 xx01 xx10 xx11 xx00作为循环。循环是自然的。初始状态是xx00

网友C:
一定要会经典梯形图,会了以后,觉得太简单了。理论指导实践!

网友F:
我用功能指令编了个,看一看。

网友G:
我也在学哦,还要十个字O(∩_∩)O哈哈~

网友C:
1.经典循环定时器;

2.定时加+1;

3.定时移位;

三种,第一种是最基本的

网友H:
可以用步进指令,因为不方便不贴程序啦。

楼主:
对:芳季 关于

按钮的话我想可以接在PLC的电源上吧。不知道行不行。

不好意思。对30不太熟悉。1秒脉冲是……?……?真的想不起来。大家帮帮我。

循环状态是指K1M0的数值由xx00 xx01 xx10 xx11 xx00作为循环。循环是自然的。初始状态是xx00

M8012是0.1S脉冲,M8013是1S脉冲,M8014是一分钟脉冲;

循环的话,00->01->10->11,如你的梯形图是01的时候亮Y0,10的时候亮Y1,00的时候亮Y2,那么11的时候呢?

另外,用了INCP指令,应该是11的时候输出Y2吧。。。。我认为哦,当然每个人的程序可以不一样。。。。

程序还待完善,细节决定成败。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知道一点点 关于

我用功能指令编了个,看一看。

点击察看原图
内容的回复:

既然用到功能指令了,就用了M8013吧,可以省下T0,初始状态就用M8002,初始时MOV K0 D0

楼主:
对:jinlinjichuang 关于

可以用步进指令,因为不方便不贴程序啦。

内容的回复:

网友I:
循环计时

楼主:
对:子文2 关于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哈哈
点击察看原图
内容的回复:

兄台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SM412?  BSFL?

网友I:
只是个想法,不过可能不是直接输出

网友I:
不过用这个指令应该是可以的,Q系列,SM412    1秒时钟,    BSFL 左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关于不过用这个指令应该是可以的,Q系列,SM412    1秒时钟,    BSFL 左循环

循环指令是可以的,不过Y0没有初始状态啊,鄙人脑子比较慢,呵呵,莫非BSFL会自定义Y0为1?

网友F:
对:阿良 关于回复内容:
对:知道一点点 关于

我用功能指令编了个,看一看。

点击察看原图

既然用到功能指令了,就用了M8013吧,可以省下T0,初始状态就用M8002,初始时MOV K0 D0

我是认为,每次按下X0时候都要从Y0开始每秒循环的。所以这么设计的。

用M8013的话,按下X0时候,Y0就不一定马上接通,或不能完全闭合1秒;用M8002初始MOV 0 的时候,第二次按下X0时候,就有可能从Y1、Y2开始的,除非每次是STOP一下。

内容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

网友J:
三菱A为例,SM412是三菱Q的时间脉冲指令

网友K:
问大家一个问题,我的FXOS PLC的定时器的地址是多少呀.还有这个是如何使用的啊.我刚刚学呀

网友K:
我也不知,要用什么软件来写呀

我用的是SWOPC-FXGP/WIN-C来写的,行不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J:
点击察看原图
三菱A为例,SM412是三菱Q的时间脉冲指令

用 DECO  D0 M0 K1,只有Y0 Y1 在闪烁;如用 DECO D0 M0 K2,则Y3 也可闪烁,但是循环到Y1的时候要停顿一秒。

我觉得用DECO这个不妥

网友F:
对:star020105 关于

我也不知,要用什么软件来写呀

我用的是SWOPC-FXGP/WIN-C来写的,行不呀

这个是手册里面的地址分配表

内容的回复:
可以用这个软件编写的,也可以用GX DEVELOPER编。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J:
点击察看原图
三菱A为例,SM412是三菱Q的时间脉冲指令

用 DECO  D0 M0 K1,只有Y0 Y1 在闪烁;如用 DECO D0 M0 K2,则Y3 也可闪烁,但是循环到Y1的时候要停顿一秒。

我觉得用DECO这个不妥

疏忽了,但是停顿的问题不存在吧!

网友F:
 疏忽了,但是停顿的问题不存在吧!

不好意思,"则Y3 也可闪烁,但是循环到Y1的时候要停顿一秒"。 上面的Y3应该为Y2,Y1为Y0,写错了。

其实是这样的,

DECO D0 M0 K2  中的K2  是2的2次方,规定占用了M0到M3的4个点,之前DECO D0 M0 K1 是2的1次方,规定占用了M0到M1的2个点,。

所以DECO 8位到256位的解码的指令,被分别规定在4个点和2个点内变化了。停顿的其实是M3闭合了一次,所以Y2到Y0的循环中要停一秒。

内容的回复:

网友L:
对:知道一点点 关于

我用功能指令编了个,看一看。

内容的回复:不错

网友L:
对:阿良 关于回复内容:
对:子文2 关于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哈哈
点击察看原图
内容的回复:

兄台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SM412?  BSFL?
内容的回复:

这兄台用的是三菱大型PLC Q系列  SM是表示特殊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