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中断程序

楼主(2010-04-13):
有谁中断中断程序怎么写的?

最好有编程实例。

小弟在次谢过了!!!!!!!!

新麦子~!

网友:
不懂你说的是何意思啊~!

网友A:
那也不至于看不明白。只是多写了一个“中断”罢了。

最好还是买些书看看。

主程序加EI

end指令之前加fend指令。

fend和end之间写中断程序。用ret结束。

fend和中断程序之间写中断入口标志

网友B:
看一下手册就可以了。上面什么都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