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马达远离驱动器安装最远能达到多少米???

楼主(2010-04-13):
如题,多个伺服全部放在电柜里,驱动的机构在20米外,这样马达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
20米还是有戏的!再远可以考虑伺服驱动器就近分布式布置于伺服电机附近,驱动器和主控之间用现场总线连接。

网友B:
   我最远用过25米的.再远就报编码器通讯错误!

网友C:
还要看电机编码器反馈信号是什么类型的,采用数字信号类型传输的的会强一些,有些厂家提供的标准原装电缆就能达到50甚至75米长度;如果采用脉冲或是模拟信号形式的话的受干扰及信号形变的现象会更突出一些,此时适当的增大电缆线径会有所帮助。

楼主:
附近干扰源,一般是什么设备对编码器影响大,
这个跟编码器信号的形式也有关系吗,比如编码器信号用通讯方式(像松下伺服),或用A+A-
B+B- Z+Z- 方式(如台达伺服)

三相马达的电源线是不是就要选得粗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