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象限直流调速器停车时烧快熔是怎么回事(大惯量负载)

楼主(2010-04-14):
用四象限的直流调速器,带一个大惯量负载,停车时常烧快熔和反向硅,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延长停机时间,再生过流的原因。

网友B:
停车时加延时10秒,电网突然停电就没办法

网友C:
延长停机时间

-------------------------------------------------
二手PLC 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编程电缆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长期回收 好坏 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楼主:
在一拖多的应用中如果有任何一个自动开关自动跳闸的话,会怎么样,会损坏别的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