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力控做趋势曲线的问题

楼主(2010-04-14):
做趋势曲线的时候我先创建一个趋势曲线,然后加上两个按钮,一个增加时间间隔,另一个减少。然后选中按个图形,打成单元。然后再次双击的时候就显示:没有可替换的变量。而不是出现历史趋势组态。为什么?

力控的操作里有两个类似的,一个是打成智能单元,一个是打成单元。我应该用哪一个?

就算是打成了智能单元在进行单元内编辑的时候也是双击出属性,不是历史趋势组态。

软件里提供了一个实例,用鼠标拖动趋势曲线动时,曲线下面的好多按钮也一起动。但鼠标双击某个按钮时会出现趋势控制定义。双击趋势曲线出现趋势曲线组态。他是怎么实现的?

各位大哥帮帮忙,实在不会了。都憋了好几天了。教程都看了,还是不会

网友A:
搞不清楚就打电话直接问力控的,是哪个地方的打当地办事处电话,电话去力控网站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