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安装WINCC FLEXIBLE 2008时无法安装SQL2005怎么处理?

楼主(2010-04-14):
我在安装WINCC FLEXIBLE 2008的过程中,提示由于未知错误导致SQL SERVER 2005无法安装,导致flexible安装不了,但又不知道是什么错误,请问大家有见过这种情况的吗?如何才能解决这种情况?

网友A(2010-06-1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期望得到解答.

网友B:
我今天也遇到了,我第一次装的时候可以的,装了以后也能用,但是过了几天就打不开了,所以想删掉重装,再装的时候,就出现了楼主的问题,我也很期待解答

网友C: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急切需要解决方法

网友D(2011-04-02):
麻烦哪位大侠解答下!谢谢啦!

网友D:
要安装“消息队列服务”,点“开始”---“设置”-----“控制面板”-----在控制面板里双击“添加/删除程序”,打开后,点击“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出现对话框,把里面的“消息队列”前面打上勾后,点击“下一步”,WINDOWS就会自动安装(安装过程中可能需要WIN XP安装盘)!
我来解答!

网友E(2012-06-22):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弄来弄去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非常着急用wincc flexible 。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啊?能告诉我吗?26025142QQ。另外,安装“消息列队”以后丝毫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