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KVA的变压器的变损怎么计算呢,

楼主(2010-04-14):
平均电流在140A左右,高压端是6KV的,变400V,我们领导想知道变损是多少,我就蒙了,求师傅们帮忙算一下,工厂还有5公里的高压线,有没有线损呢?

网友A:
高压变损主要是铜损和铁损。高压线总长的电阻是多少?6KV除电阻就是线损。